安装ALLEGRO16.0后ALLEGRO15.7安装License问题?

楼主(2009-08-07):
原来我的allegro15.7是可以用的,后来安装了16.0后,15.7又不能用了。16.0是可以用的

我按照大侠的说法把环境变量中的系统变量已经改到15.7了,(如下图:)再打开15.7但是还是用不了,它提示产品License未找到,请问怎么做??

网友:
不需要这样,你在安装了不同的版本后,会自动创建一个switchversion的文件,同过他就可以自由的切换不同的版本,非常的方便的

楼主:
switchversion的文件在哪个地方啊?怎么找到

网友:
安装完成后,在开始菜单的所有程序中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