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et 名字怎样把握?

楼主(2009-08-07):
前一段网络名字是D1,后一段为N13434,生产XNET后  ,XNET名字是N13434!!!如何用D1来命名?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设置完XNET以后,到CMGR中直接RENAME即可.

网友:
在那里不可以RENAME吧,我试过的,不OK

网友:
可以啊,他会选择的,一般原理图中有写你要的net ,他都会列出来的

网友:
xnet这东西我们一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