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S3C2440A_PCB,刚布完线

楼主(2009-08-07):
S3C2440A,刚把线布通,第一次布比较复杂的板子,大哥们帮看一哈,肯定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多提意见。谢谢啊。。。

网友:
有两个问题不明白,
第一,你板子上所有的3.3V是怎么连起来的
第二,板子右边D1 D2 D3......靠在一起为什么不告警,我的QQ是29194219,交流一下!

网友:
很好很强大,好象还有两根线没有连上吧,俺没画过BGA封装的

网友:
有一处的蛇形走线,你的依据是什么??个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板的主频400M!再者它的两条线已经是均为等长了!!可以考虑不要加蛇形!!尽量走直线/最短到地回流回路!!

网友(2009-11-07):
学习中啊,大侠们

网友:
看看。
我的没有走完。

网友(2015-06-28):
板子做出来跑起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