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做个SSOP24的封装吧,谢谢……

楼主(2009-08-08):
帮我做个SSOP24的封装吧,谢谢……

楼主:
点击可看大图

网友:
你自己不会做啊?

楼主:
我就是不会啊,会我就不用求助了

网友:
没装PROTEL,做不了

网友:
IC的封装很好做的  主要是看焊盘的长宽 然后看相邻的间距以及两边的间距 就这四个距离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小的,以后要学会自己画封装,封装都不会还画什么线路板啊,总不做总也不会。练习画几次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的,以后要学会自己画封装,封装都不会还画什么线路板啊,总不做总也不会。练习画几次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不要这样说嘛,我是刚刚学习,新手来的
不过已经学会画这个封装了

网友(2019-06-05):
引用 网友A:
1# bgtnhy25

小的,以后要学会自己画封装,封装都不会还画什么线路板啊,总不做总也不会。练习画几次 ...

谢谢

网友:
基本技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