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 wire的线能否变化的

楼主(2009-08-08):
hi all:
在原理图中,这个place wire的线(原理图中元器件间的互连线)能否粗细变化的,同时能否画成斜线的?多谢,

网友:
wire不能粗细变化,划线前按Shift键可实现45度划线

网友:
为啥要粗细变化呢,只有总线模式和普通走线模式2种固定的线宽

楼主:
有时为了说明主电流路经和小电流信号,这样便于说明,

楼主:
划线前按Shift键可实现45度划线,我试了怎么不行呀 tks

网友:
划线前按Shift键可实现45度划线,我试了怎么不行呀 tks
引用 网友A:

打错一个字,应该是划线按Shift键可实现45度划线

楼主:
可以了,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