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第一次画板,欢迎各位大哥拍砖

楼主(2009-08-08):
菜鸟第一次画板,欢迎各位大哥拍砖

OLED MP3.rar

这一片小MP3 4层板

网友:
看了下...怎么还有飞线的...NetL2_1

网友:
下次不要把过孔打在焊盘上了。

网友:
要真是第一次画板的话,话成这样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不过你可能没有DRC的,针对里面的问题改进下就很好了。

网友:
你的过孔加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问题  最好是钻孔和外径差在10mil 最小不要小于8mil
  ESD2 的位置有点远了,要是真做ESD可能有问题,他的地线也应该加粗

    你们的电源设计的挺简单的,可靠性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