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llegro单位和精度的设定

楼主(2009-08-08):
我刚开始学习allegro,在单位和精度的设定有些迷惑,还望达人指教。
疑惑:
1、我画板子的时候用的单位是mil,精度是2,在出Gerber(RS274X)时设定为2.4,它提示精度至少应该比数据库的大1,这样,就应该设定为2.6,但allegro出Gerber时是不支持2.6的,只有设定为2.5,这时候,提示没有了,一切都正常了,光绘也正常出了,但心里老是没底,毕竟有提示精度要大1的。查了资料,只有《cadence 应用注意事项》(王卫无,北京讯业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开发中心)的文章中有提到,“ 但通过错误信息知道:
Artwork 的输出精度必须比制图的高 10 倍,所以选“Format=2.5”。规定:今后的 Artwork文件一律使用“英制(Inches)、Accuracy=1、Format=2.5” 。”。
其它的资料又说可以用2.5出光绘文件(RS274X)(比如映阳科技的),以此,很疑惑。
不知道达人们是怎样设置的,还望指教。
其他的问题:
由于以上的问题,我想知道达人们平常画板子时在各个阶段用的单位和精度,为方便,分以下几个小问题。
2、在做 flash pads 时用的单位和精度?如果根据情况两种单位都有,请分别叙述。(以下问题同)
3、在做 pad 时使用的单位和精度?
4、做 package 时使用的单位和精度?
5、画 brd 时使用的单位和精度?
6、出光绘时使用的单位和精度?

再次感谢。

网友:
以前我用MIL 现用MM  ---4位精度--3-5格式--mil

网友:
设计单位一般为MIL,精度为2.   GERBER单位一般为INCH,   因为1inch=1000mil , 所以GERBER应该为5才会匹配设计精度.

网友:
以前我用MIL 现用MM  ---4位精度--3-5格式--mil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因为我觉得用英制的话,感觉不是很直观,你总要想着这个XXmil的距离到底是多少mm,太别扭了,比如我说0603电阻,你可能不能立即反应出它的大小,但我说1608(公制)的电阻,你马上就知道长多少,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