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OR做封装时PIN旋转难题,请指教![已解决]

楼主(2009-08-09):
在用16.2中利用向导制作一个QFN28封装时,发现向导出来的引脚都重在一起了!如图1所示;刚好所有的pin脚都旋转90度才是正确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一次性把所有的pin脚一起转90度?如果单个操作,如何实现?谢谢!

楼主:
各位请帮忙支招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在线等!

网友:
我是allegro新手,我知道的方法是重新做焊盘,然后更新/替换焊盘。

网友:
EDIT -->SPIN
先上PIN,转一下就行了.

楼主:
EDIT -->SPIN
先上PIN,转一下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