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层分割的间距

楼主(2009-08-09):
问一个问题,当有多组电源的时候,把内层分割给不同的电源,分的时候有什么依据吗?或者说该把哪块分给这个,哪块分给另外的电源呐?还有这个内层分了之后,这些不同的块之间的间距是多少,就是布线的时候设置的间距吗?

网友:
内层分割是根据你的布局来画分的,将同组电源器件布局在一起,这样分割电源的时候也容易画分,各组电源的间距应当大一点

楼主:
感问2楼的兄弟,那这个间距是不是就是布线时设置的线间距呢,还是另外在其他什么地方要设置

网友:
每个软件的设置方法不一样。
我用ad8,如果是负片层,只要把分割线双击变粗就可以了;正片层就更好办,覆铜时铜之间分开适当距离就行。

楼主:
什么是负片层?什么是正片层啊?

楼主:
学习了一下,负片层就是一般的电源层和地层,正片层一般是顶层,底层和添加的其他信号层

网友:
所谓负片层,简单理解:这层本身就是铜,所以你要把他割开才能分成几种不同的网络,否则就是连成一体的。
正片层,本身是没有铜的,需要你贴加上去(焊盘、走线、覆铜等),例如顶层、底层都是正片层。贴加内层时也可以贴加正片层。
一般地层用负片层(也可以正片层,但是很显然用负片层方便;也少了很多计算内容,软件运行快),但是电源层就不一定了。

网友:
间距:40-50mil

楼主:
怎么设置这个间距呢,就是布线时设置的间距?

网友:
你何不自己做个试验:修改布线时设置的间距,看内电层的间距是否也随着变

网友:
间距就是你所用的线宽 9# psi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