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时出了问题,找不到原因,请指教

楼主(2009-08-09):
================================================================PROCESSING FILM < GND.art > ...================================================================FILM PARAMETERS :---------------------------------------------------------Undefined line width 0.098Mirror code NONERotate angle NONEOffset x: 0.000Offset y: 0.000Plot negative NO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6700.000 5000.000)WARNING: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0.098ERROR: aborting film - Shape with first seg=(7722.000 5658.000) [layer=GND]has a void with extents [(7905.498 5688.498) (7949.502 5732.502)] that touchesanother shape with first seg=(7554.000 5910.000). Manually resolve problem.

生成Gerber时,就有一层GND,老出不来,根据上面说,也没有明白过来。找一天了,也没发现问题。

帮忙出一下GND层的gerber, 看看是什么问题,brd文件在附件中。
谢谢!

网友:
你走线还没有完成
GND网络布线没有成功

楼主:
是有两个点没有走完,我走完gnd线了,也还是这个问题。gnd照样出不来。

我把gnd层的shape 删除掉,gnd就能出。但gnd层必须有啊。头疼。

楼主:
问题处理了,但也没有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处理办法:
我把gnd层干脆删除了,重新建了一个gnd层做为第3层,原来是第2层。还是同样的方法。居然就可以了。真邪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