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里地线要布吗

楼主(2009-08-09):
我是新手,请问PCB地线要布吗,如果我不布地线的话,用铺铜把地都连在一起,这样可以吗?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要看你的安全间距.就比如说IC的引脚.本来两个引脚之间就很近.铺的安全都超出这个范围.这样的情况你只能把IC引脚用线拉出来打过孔!地线是不用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