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反馈线怎么接才好?

楼主(2009-08-09):
1.接电感后面
2.接电容后面
硬件设计的角度看,接哪里比较合适?

说说我的看法:我通常都是接电容后面的,但是我们公司的硬件说接电感后面好..

网友:
理论上从电容上接好.但实际上纹波大小跟"从哪里走"关系不大,和"怎么走线"关系大
1# John-L

楼主:
谢班主解答.

网友:
我们的接在电容后面

网友:
接在电容后面

网友:
也是电容后面喔

网友:
感觉接在电容与接在电感后面影响不大,两种接法都试过。关键是反馈线周围环境要干净,不要有高频信号干扰,所以不要靠近电感走线,反馈线要短而粗就可以了。

网友(2009-09-09):
从根本上讲,你关心的地点是芯片接受端的电压是否满足要求,如果电源模块很芯片是在同一个单板上,而且电源是一层铺过去的,那么参考线只要接到这个参考层就差不过了(通常是在电源耦合电容之后),如果电源层是在芯片下面铺一层,通过星型引流过去的,那么最好是把参考线拉远些,直接到芯片下面的电源层,这样比较精准。

网友:
版主 厉害 ,说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