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MECHANICAL PIN 转换成 CONNECT PIN问题

楼主(2009-08-10):
allegro中做封装时,不小心把QFN28的PIN28 Number删除了!PIN28就变成了MECHANICAL PIN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再把它转换成CONNECT PIN

我添加一个TEXT转换成了
class         PACKAGE GEOMETRY
subclass      PIN_NUMBER
但没有办法和PIN28相关联起来!PIN28还是MECHANICAL PIN 如图所示;(1,2,3,4)

网友:

这里面有个SKILL可以添加关联PIN NUMBER.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555-1-1.html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做法是把那个Pin删除,复制一个有Pin NUmber的Pin 过去,然后在把Pin Number该了就OK了

楼主:

这里面有个SKILL可以添加关联PIN NUMBER.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555-1-1.html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09-12-12):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做法是把那个Pin删除,复制一个有Pin NUmber的Pin 过去,然后在把Pin Number该了就 ...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删除和复制,怎么操作呢,我是新手,刚刚开始自学的,谢谢

网友:

用 edit  text  修改text  把它改为你需要的28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Edit->Copy
2.在Find选择Pin
3. 选择要复制的Pin
4.Edit->text,点击PIN NUMBER那个数字,输入你想要的数字即可

网友(2018-12-24):
点击Add text,但是必须选中 Class 层pakage geometry 和subclass 层Pin number,填加完就会自动将MECHANICAL PIN 转换成 CONNECT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