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线的丝印能改成一条直线吗?

楼主(2009-08-10):
请问跳线的默认丝印能改成一条直线吗?即外面的框不要,只留中间的那条直线

网友:
在封装里改下就OK拉

楼主:
LAYOUT 的库里有跳线吗,    我用的不是99SE

楼主:
那么PADS LAYOUT 的哪个库里有跳线呢

楼主:
不选中这一项时,丝印全没了

网友:
要重新做跳线封装才可以

楼主:
在哪个地方改跳线封装呢,能贴个图片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