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载的问题

楼主(2009-08-10):
最近遇到阻抗匹配的问题,我想问一下的是:信号的接收端是一个固定的器件,它的阻抗以定,当后来才发现阻抗不匹配,请问可以通过哪些方法可以是传输线上的阻抗匹配呢?并联电阻?串联电阻?还是?请高手指点!

网友:
比较常见的三种办法:叠层的层压结构、源端串联匹配、终端并联匹配都可以。第一种一般有专门的计算软件,后面多半根据经验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把三种方法说详细一点呢?
大家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2009-09-25):
源端匹配吧,或者用短线连接,后者有时实现起来比较难

网友:
找本高速数字设计书看看,那上面有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