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只让矩形的一个角产生倒角吗?

楼主(2009-08-10):
    一个矩形有四个角,我只想把一个角变成倒角,如何操作?我试来试去都是四个角同时有倒角的。

网友:
    你是怎么做的,选中一个角进行倒角就可以

楼主:
    我是用select board outline选中一个角的2条边的,但是右击后只有move命令是有效的,倒角那个命令是灰色的。

网友:
    点在角落上就可以倒角了

网友:
    PULL ARC
    : ~- s! R/ x& f: g这个可以外框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