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布线全攻略与技术探讨

楼主(2009-08-10):
使用allegro 对DDR布线进行设计,是我最近在做的工作,由于是第一次使用DDR ,很多问题不是很清楚,之前查阅了很多资料,现在将我的布线和约束步骤写出来,供后来人参考,其中也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向坛子里的高手请教,望不对的地方多多指正。

DDR的布局布线约束众说纷纭,随便在网上找一下,都说的不一样,甚至有矛盾的地方,这让我着实苦恼的一整子,目前我能确定的基本约束有:

1。RS RT的选用

    一般都要使用,但是在小负载,短距离的应用下,可以不使用RT ,甚至不适用RS。 目前我的设计使用的芯片是单片128MX8的DDR333的芯片,与FPGA中心距离在1900mil左右,使用了RT和RS。端接电源芯片使用LP2996,其实单片负载很小,如果不使用RT也是可以的,我认为。具体要看仿真结果,我比较懒,所以不管3721都用了。

     至于RS RT的摆放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一般的正统的做法是将RT摆放在信号线尾端,并行端接。RS一般放在信号线的中间段(也有的说法是在双向时靠近DDR,因为有RT作用,驱动较强,单向,则靠近FPGA)其实一般的小负载短距离情况下,我想都没有问题。我的设计都是放在中间的。

2. 时序等长约束

    这个也有很多说法。我现在采用的是如下约束。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A, 一个lane中的DQ DQS DM 等长(我使用的芯片只有一个lane) ,设置relative propagation 约束为 0:25mil,将DQS作为TARGET
    B, CK,CK#与DQS等长,容差在400mil,我使用的是total etch length 来约束,省去定义pin-pair
    C, 其余(地址线控制线命令线 ) 和  (CK,CK#) 等长,我设置relative propagation 约束为 400mil:400mil,将CK 或者CK #作为TARGET. 这一部分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有的网上down 的东西说,地址线不能比时钟线短(我想可能是和北桥有关,FPGA的设计好像没有关系,因为可以下沿锁出命令,呵呵,不知对不对,欢迎拍砖!),所以我的这样设置就使这些地址线长度分布在 (ck~ck+800mil)范围内,不知是否有问题。因为有的文献又说 地址线也要等长 ,甚至等长容差要在50 mil 以内,但是我个人觉的没有必要。不知高手们怎么看。望不吝赐教!
    D,时钟线和DQS 不在同一层走线,或者相距较远,数据组组间间距12mil以上(这是约束设置的,实际走线平行线段尽量分开,减少串扰),线宽6mil, 组外间距14mil以上(这也是约束设置的,实际走线尽量分开,一开始我设置的是20mil,后来发现,到pin后,和电源脚相邻的pin都报DRC,原因是电源线比较粗,嫌麻烦我就都改成14mil 了,就没有DRC了),不知道兄弟们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E. 使用 FPGA是BGA封装484PIN, BGA附近定义一个Constraint area 以区别一般的DDR spacing rules。使用default spacing rules (我的是6mil)。

3. 时钟线的匹配

   差分阻抗控制在100-120欧姆之间(有的说是90-100欧姆,比较困惑。。。)。阻抗控制这个我决定找制版的人做,因为我们不知道工厂调节的板层间距和具体的Er值。相位延时误差在25mil,直接在CSM中设置差分线的phase tol. 为25mil 。其他的参数我使用的couple tol.=0.2 mil; uncoupled length (max)=100mil (gather controled)

   另外使用了100欧姆并行端接,和10欧姆的源端串行匹配。

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了,有不对的或者有疑问的,欢迎拍砖。

附截图一张供参考,最近要投版了,如果有问题,请高手不吝赐教!

附截图一张供参考,最近要投版了,如果有问题,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没人顶啊,,后来我修改了约束C ,  其余(地址线控制线命令线 ) 和  (CK,CK#) 等长,我设置relative propagation 约束为 300mil:500mil, 因为,不好调整布线,改过后地址线组的长度范围在 ck-200~ck+800mil范围内,感觉比时钟线短一点,应该也没有问题的。不知大家怎么看。

网友:
关于D那个间距问题
可以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引脚周围画一个约束区域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恩,有点麻烦,我就没加了,呵呵,估计指定电源NET(Identify DC nets)也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做先做一下阻抗控制,可是论坛的FTP好像登录不了,下载不了polar 软件,是不是有 版权问题啊,哪里可以下载到呢???借地一求啦,呵呵。。。

网友:
http://www.sig007.com/rjxz/115.html

网友:
支持分享实战经验哈
我们也是准备做DDR2,感觉对这个约束什么的还是了解太少了
以前的SDRAM最多133MHz,真是随便画都能用

讲的清楚的文档太少了,只能看内存厂家的东西了,都是时序之类的,太痛苦了

网友(2010-03-12):
楼主有不有DDR2接口的定义啊,我准备画插槽接口,都不知道如何接在FPGA上。。。。。。。

网友(2011-10-14):
写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2012-12-21):
1.地址和clk做一组,误差尽量小,+/_25吧
2.数据跟对应的dqs,数据高低位间分层走线。
3.都得以clk或dqs做参考,即时钟比同组其他信号长。

网友(2013-04-26):
    没有,谁有共享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