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脚设置问题

楼主(2009-08-10):
我的画库时,把管脚设置成电源类型,但是在画原理图时,那个电源管脚不能连线。
如图:

楼主:
那个12 13脚。在原理图中怎么与电源VCC+,VCC-接上。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直接用wire连上不就行了

楼主:
to LS:

直接连上的话,DRC的就有警告,  说这个只连了一根线。

网友:
建议不要设置成POWER类型的,如果你设置成POWER类型的 名字叫VCC,再画原理图时会默认连接到VCC网络,这样是很危险的

网友:
設置為POWER 要在網絡名稱哪里設置為和你要連接的電源網絡名相同

网友(2009-10-19):
原来pin的类型如果是power那么name要和图中的电源网络一样啊,难怪电气检查总报错说vcc管脚连到别的电源网络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