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16.0铺铜显示问题?

楼主(2009-08-10):
请问allegro16.0铺铜显示问题? 我想要要铜皮全部覆盖焊盘,而不是十子架连接,请问在哪里设置?

网友:
shape-》globel dynamic parameter 中有相关设置,另外 edit -》split plane-》parameter也可以设置(对正片有效)。注意如果是正片才能选择十字花或实链接才有效,负片都是用flash和anti pad 如果pin stack 没有定义flash 或者没有flash ,会默认用实链接,你出下gerber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