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中如何删除一个层?

楼主(2009-08-11):
pads中如何删除一个层?准确的说,是如何才能把一个层里的数据清除掉?因为只有把数据清除掉,才能删层?

网友:
没用过这种功能。。。。
颜色只显示你要删除的层。选择ANYTHING  然后ALT+A 然后DELETE。
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满足LZ想要的效果。

网友(2012-01-07):
    我也不明白

网友:
    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