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的pcb要在pcb内部开一个矩形的槽怎么做好了

楼主(2009-08-11):
画好的pcb要在pcb内部开一个矩形的槽怎么做好了。我试着用add里面画了一个矩形框 属性设置为outline,但是铺铜的时候,铜皮没有避开这个槽。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做出内部开槽的效果。

网友:
要在那个槽那里画ROUTE KEEPOUT

网友:
放一个不镀锡的矩形钻孔就可以了,就像你在板子上加个螺丝孔一样!这样比较简单,挪起来也比较方便!

网友:
开槽应该比较容易,主要是注意出Gerber的时候需要设置一下,与圆形钻孔有一些不同。

楼主:
注意出Gerber的时候需要设置一下,与圆形钻孔有一些不同???那些内容了,请详细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