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往allegro里转入网表时封装错误

楼主(2009-08-11):
大家好,我在orcad生成网表后往allegro里面转,提示错误:
BNC'  symbol starting to refresh:
     ERROR: 2 pins found in library symbol, but missing from the symbol in the layout. They are:
            5,4
意思好像是库里的封装与layout中的封装不一致,我随后查看了一下库里的封装是对的,而layout里的封装确实少2pin。我试着refresh一下,还是提示错误,错误信息如附件提示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是不是你自己的封装库和系统自带的封装库里的名字一样,少2Pin的可能是系统封装库里的封装,不是你画的封装。

楼主:
有点糊涂了,在allegro中选place->manully里面看到的封装为何和我直接去库里看到的封装不同?谢谢指教。。 2# zhuyt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