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orcad的PCB问题

楼主(2009-08-11):
    如果用orcad画PCB的话,用的是layout还是PCB Editor?这2个程序有什么区别?我怎么感觉PCB Editor有点象allegro?还有我装的是orcad10.5,怎么PCB Editor显示的是15.5版本?

网友:
    一般都用PCB Editor 也就是allegro: s& f6 i7 F: `* W5 b
    15.X的原理图设计工具和PCB设计工具版本号不统一,都是分开编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