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数据库的维护问题

楼主(2009-08-11):
请教:目前我在公司建立了CIS数据库系统。
数据库和符号分别放在连个服务器上,可以实现公司全部硬件人员共享。
但苦于CIS数据库的维护,今天你一个问题,明天他一个问题。
多是CIS数据库能容修改和维护。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有专门的人间来维护合管理数据库,类似于映阳科技 CROSSLINK软件。
希望大家慷慨发表意见,或给小弟提供一款实用软件。

网友:
呵呵,专用软件恐怕是很难找到的。
最好找人开发一个。
我们都是人工维护的,的确很费时间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人工维护,很麻烦.强烈需要一个管理软件啊

楼主:
我这几天被忙的不行了,好多库维护问题啊。。
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软件,希望有的大侠共享。。
谢谢先!

网友(2009-09-13):
不知lz听过PLM没有?

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把器件都放到PLM中,然后通过与OrCAD的集成来读取这些器件信息。易于管理,效率很高,极少出错。

所有针对器件的操作 (创建,修改,等)都由专人在PLM中进行,CIS可以读取并选取器件,所以CIS只是一个接受并反映的窗口。

Symbol和Footprint具体图放在单独服务器上,名字也存在PLM中。

网友:
请教一下,PLM哪里有下载的吗?谢谢

网友(2009-10-13):
PLM和ERP,CRM一样,指的是针对某些业务的解决方案。

具体对应到电子业,Oracle Agile PLM,Dassault Matrix One 都是比较好的PLM产品。 Agile提供免费下载,但是如何实施PLM又是一个大问题了。

个人觉得自己做个简单的小软件通过修改数据库来实现零件的创建更新,也可以。(我猜lz用的数据库是MS Access吧)

这也取决于公司的规模,人少就倾向于简单灵活,人多就倾向于管理规范。

网友(2010-01-07):
我们这边也建了一个数据库,
用的也MS Access。
到时有要更新或者修改器件就直接在MS Access中改,
数据里会很大吗?

网友(2011-01-20):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下 我们公司是用PLM管理系统的 但是如何从中提取器件信息,映射到我们软件里来呢?
就是如何做到你所说的“通过与OrCAD的集成来读取这些器件信息”
非常感谢!

网友(2011-03-25):
和各位说的差不多,期待更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