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pcb设计中椭圆形孔能否90度旋转???

楼主(2009-08-11):
大家好,我使用的是allegro

在板子里用到slot孔,即drill为椭圆形的pth孔。如果对于同一种大小的slot,比如39x157的,既有横着放的又有竖着放的,那么是不是就必须建一个横着的孔和一个竖着的孔?可不可以只建一种横着的,然后旋转?
如果只建一种孔,钻孔表中孔的符号(字母)如何定义?椭圆孔的旋转信息是否会记录在出gerber时的.rou文件中?

另外,关于工厂制造方面,对于slot孔工厂是用钻头呢还是用铣刀?最小孔径是多少呢?工厂制作drill时是gerber和钻孔文件结合看还是只看钻孔文件,即能否根据gerber上的椭圆孔情况来及时调节横钻或者竖钻?

呵呵,问题有点多,如果有了解的大侠就由上到下捡重要的解答吧,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楼主:
呃...居然沉下去了...
有哪位大大可以帮小弟解答一下吗? 多谢啦!!!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吗?这么大一个论坛居然没有人回答???

网友:
1.为了厂家更好的识别,规范要求横着放的又有竖着放的需要建两种焊盘,由于allegro做异性孔容易出问题,建议在相应层(例如drill层)加些异性孔的描述,例如39x157用相应层画出大小,加上描述。
2.对于slot孔工厂好像是是用铣的方法。
3.工厂制作drill时是通过gerber相应层(drill层)和钻带文件结合看。
不是大家不知道这问题,这里的高手很多。建议下次问问题时慢慢来,这样回答的人就会很多,一下问这么多问题,大家也就懒的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