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在走线比较多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布线

楼主(2009-08-11):
我是新手

网友:
1.如果单板很复杂,有bga,则先对bga进行fanout.
2.电源,地的pin在布线前做好fanout,以留出空间.
3.优先时钟,高速关键信号的处理.且应优先考虑地的相邻层.
4.bus总线的处理.
5.控制及其他信号线,在不干扰重要信号的情况下完成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