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覆铜和导线的距离

楼主(2009-08-11):
如题,我想修改一下覆铜和导线的距离,我的铜皮是连接着地的,导线是信号线。
如图: 谢谢高人了。。。。

网友:
在约束规则设置里,space设置将CLINE到SHAPE的间距改大一些.

楼主:
可是最主要的问题时,我修改了之后,却带来了DRC错误,而且这两个DRC也没有显示出来,我该怎么让他们显示出来然后解决呢?求高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