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简单实现电源层内缩20H

楼主(2009-08-11):
电路板有个20H原则,以前在画板的时候没考虑到,都是用anti-etch,根据route keepin,然后edit->split plane
     现在想实现这个20H,不知道怎么做方便,望做过的告知,谢谢!
     edit->split plane只是根据route keepin边框来铺铜的,没有offset多少mil的选项;zcopy有offset的选项,不过zcopy在铺整片铜时好用,直接在offset那里填上距离就可以了,但电源层是被anti-etch划分了很多块的,zcopy好像不适用,希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沿板边画一个20mil的ANTI ETCH就行了

网友:
先compose shape,再ZCOP就搞定了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上面的仁兄,具体怎么操作,我折腾了好大一会,还是不会弄。
ZCOPY是一整块铺铜,compose shape好像也差不多吧,能不能具体点,贴几个图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2009-11-02):
很不错的,我正在找这方面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