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有点奇怪哦

楼主(2009-08-12):
我在pads2007里一个新建的PCB文件里,要编辑一个元件的话只能移动元件的焊盘,不能删除多于的焊盘。 有这个提示,不知道大家遇到没有?

网友:
PCB不能编辑元件,当然不能删除了,

网友:
想删除是可以的,编辑这个元件,如下图的命令,右键

在这里面就可以了呀,编辑好,退出,会提示你要不要改变和是否全部改变.

网友:
编辑元件当然不能在pcb文件里编辑。楼上是正解,不然就想它提示的到库里编辑。

楼主:
我就是这样编辑的,不知道是不是我那里没有设置好的问题,软件是PADS2007

网友:
不能删除,不要的话尺寸直接改为0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扇出不了 可以修改 不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