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怎么样在板上像PROTEL上一样显示网络名称

楼主(2009-08-12):
请问各位老师,pads9.0怎么样在板上像protel上一样显示网络名称,这样布线会方便很多

网友:
PADS好像没有这种功能,只能设置网络颜色

网友:
这个功能其实根本没什么作用

网友:
特殊网络让它高亮其他颜色就可以啦。

楼主:
怎么我打开了,叫我打开一个PCB文件,然后我打开一个PCB,还是不行

网友:
可以用 但是不太好用啊

网友:
那我就干脆不用了,哈哈

网友:
好像有没有这个功能都没有什么影响,习惯了就好!

网友:
    敢它好不好用,下了收藏

网友:
    没有网络好多线看不到连接位置,很不舒服,不能习惯,要向软件开发商提建议

网友:
    + z8 }* \$ r0 U  c) N那就一個網絡一個網絡的設置顏色就可以了!@~

网友(2012-09-26):
    如图所示,勾上焊盘 PIN脚 或过孔 再勾上上面的网络名称即可

网友:
    不给分跟你拼了

网友:
    9.0没用过,9.3是可以的,在颜色设置那里。

网友:
    9.3里面有

网友:
    确实我用的9.3,是可以让网络名显示的,在颜色设置那里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