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波长规则?

楼主(2009-08-12):
在layout走线的时候有个1/4波长规则,说是因为考虑EMC、EMI。想问的是:
1.什么是1/4波长规则? 针对整个net还是一段net? 内层和表层一样么?
2.具体怎么算1/4波长的长度?
谢谢!!!

网友:
1/4是指PCB的走线长度要小于这根线上信号波长的1/4,因为1/4的波长的走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射天线。

波长(λ)=光速/频率。
一般建议小于1/20λ才是最佳走线长度。
如100M频率的走新, 波长为3M;1/4λ=75cm;走线长度最好不要超过1/20λ=15cm。

楼主:
但是问题是,如果遇到高速信号线呢,比如几个GHz的时候,波长就只有1个inch,走在1/4波长之内是不太可能的了。那要怎么避开所谓的天线呢?

网友:
那就依靠屏蔽,和PCB叠层结构来克服了。

网友(2009-09-23):
那就依靠屏蔽,和PCB叠层结构来克服了。
请问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走在内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