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搞定这个问题可以去Cadence了

楼主(2009-08-12):
各位大侠,我在用cadence 16.2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找了很多人帮忙,多搞不定,说把这个问题搞定了估计可以去Cadence了。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
原理图工具用的是Design Entry CIS(orcad Capture CIS),PCB当然是功能强大的allegro了,软件是从http://www.verycd.com/topics/2725402/这里下的,装了两台电脑,使用没什么问题,还是不错,也可完全破解。但办公室的一台电脑上最近发现一个问题,OrCAD Capture CIS CIS功能用不了,其它的功能都正常,软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以前在其它的电脑上我用过。没问题的,但最近一进入 CIS就挂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数据库以及设置没有问题,这点我可能肯定,不管是我自己建的库,还是软件自带的都不行,现发出求救信号,请各位大侠帮忙。
出错提示如下: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下,哈哈

网友:
个人认为16.2还好有不少Bug的,换台机器吧

网友:
这个题目很诱人,这个问题很恶心

楼主:
同样的软件,同样的安装方法,在我家的电脑上就没问题,不同的是电脑不一样,一个是台式的,一个是笔记本,结果笔记本是可以用的。系统不一样,虽说都是XP,一个是雨木风林9.9,一个是10.0,所以说可能是电台或系统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同样的软件,我有个同学在他的电脑上就是不能破解,在其它的电脑上就没问题。所以说,有些问题还真是怪。
     我觉得跟以下几个软件有关,一个就是IE,我记得IE6是没问题,IE8好像就有点问题,不过不敢确定。另一个就是与ODBC程序有关,我记得OrCAD上用的是3.5的版本,如果电脑上的这东西坏了就不能用,还有一就上数据库程序,不知道如果电脑没装Microsoft Office Access程序会不会有问题。我只知道CIS与这三个部分有关,倒底是由什么引起就不知道,还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版主的关心,除了CIS功能以外,其它的都OK,这就这个版本的,我装了三台电脑,就一台不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与电脑有关,装第一台电脑的时候,系统有些DLL文件没有,不能起来,要手动把Cadence下的DLL文件考到system32下才行,另两台电脑就不用。不同版本的破解系统感觉是不一样。还有个怪问题就是,我同学那台电脑就是不能破解,当然其它的版本也不行,试过15.2/15.5/15.7/16.0/16.2都不行,这个肯定就是他电脑或系统的问题。我现在觉得与系统的关系最大,不过就是不明白问题在哪?

楼主:
正版的没试过,就不知道了。
今天试了一下Demo,也是同样的问题。
能提示数据库及配置错误,只有数据库及配置没有错误,进入CIS界面时才出错,这样一来,应该与破解的关系不大。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我另两台电脑上就没问题,只能是挑电脑,挑系统。
也许就是差个什么DLL文件或是系统组件文件。

网友:
嗯,感觉应该是这样

网友:
ODBC设置成功了吗,最后不要忘了在capture中添加.DBC文件

网友:
    帮你顶一下!太高级的我没用,一直用ORCAD10.3精简版,不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
    来看看,好像没什么进展,自己也试了很多方法,均没有进展!

网友:
    9楼有道理,电脑的其他数据库文件和CANDENCE有冲突吧

楼主:
    9楼有道理,电脑的其他数据库文件和CANDENCE有冲突吧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肯定不是这个问题。只能动作快点,还可以看到里内的器件数据,就是过一会儿就死掉了。

网友(2009-10-06):
    是破解不成功吧,我装15。7在公司的电脑上就是不能完整破解。家的就可以,现在只能用16。2

网友(2010-01-10):
    我有个OFFICE2003软件,在自己的电脑上不可以装,在公司的电脑上可以装,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