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出现不明方框

楼主(2009-08-12):
protel的板上出现不明的方框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不能删除吗

楼主:
下面的是我画好的pcb  删了???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把原文件贴出来让大家试试

网友:
板框外有隐藏字符之类的东西。常因多次翻转元件或自制PCB元件时不在原点造成,可去掉所有隐藏项查看或打印出来看看,对症处理。

网友:
新建一个PCB,把画好的部分用特殊粘贴过去。应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至于删不掉我们也不用理它!

网友:
    通常使用楼上所说的方法!

楼主:
    新建一个PCB,把画好的部分用特殊粘贴过去。应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至于删不掉我们也不用理它!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飞线就会消失了!!
以后还想改的话就麻烦了!应该没有字符之类的东西在外面 我把所有都调为final了。

网友:
    用“特殊粘贴”, 保持网络名称,飞线依旧。

网友:
    没关系的,制版的时候只要相应的各层里没有就行了

楼主:
    新建一个PCB,把画好的部分用特殊粘贴过去。应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至于删不掉我们也不用理它!
引用 网友A:
    请问特殊粘贴在哪里!呵呵 我是菜鸟!

楼主:
    用“特殊粘贴”, 保持网络名称,飞线依旧。
引用 网友B:
    请教 特殊粘贴怎么调出来!我用的是99se

楼主:
    这个边框解决了。 是由于有个元件封装造成的 导入的时候 元件和designator分的很开 这就是造成这个边框 起初我以为把那个那个text 拉到元件那里就好了结果就出现边框。 解决办法是重新导入网络表。

网友:
    删了那个框框! 以前我在dxp 转到 99se 格式都有这个东东,没关系的

网友(2009-10-30):
    有那个框框其实就是因为你板子外面有多余的东西,你只要 EDIT -SELECT-OUTSIDE AREA    点完命令后顺着板子外型选择   这样就选到了 板子区域外的 东西  然后删除掉就可以.VD  一下,能按照板尺寸屏显示 就表示 板外没有多余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