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多边形铺铜能否 不用设置网络 自动跟 网络融合?

楼主(2009-08-12):
   并形成跟该布线一样的网络?

网友:
一张PCB有那么多网络,你覆铜的时候,你希望他跟谁融合呢?
我认为一定需要设置网络。
如果你不设置网络,覆的铜是跟各网络都分开的。

楼主:
就象  放置填充一样   填充上去 后 就 自动融合了      不能设置的吗?

楼主:
难道用 多边形铺铜  做不规则走线时都要设置网络?   那假如 网络很多那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
一般我们用多边形覆铜,主要是给GND和VCC,你覆铜时网络设置次数又不多。
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哪里能设置成自动融合,且也想象不出他怎么能实现自动融合。
你可以试试,填充,如果范围内只有一个网络,是能自动融合;但是当他填充的范围里有2个及以上网络,就无法实现自动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