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出GERBER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2009-08-12):
那位大哥能告诉我,POWERPCB出GERBER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功能,比如:我有些丝印有些是1MIL的线画的,加工厂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是不是可以在那里设置把小于5MIL的线都默认为5MIL的线呢?(allegro都可以)

网友:
如果pads功能都像allegro那cadence準關門..

网友:
就是!这功能wg也没有!必须手动更改

网友:
PADS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呀,你选中所有的线,在改为5呀,但是所有的线都是5了。

网友:
    要先在PCB 中改好了,才能出ger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