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把gerber文件导入CAM350,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2009-08-12):
钻孔层和其它层离得很远,请教各位怎么解决?看图

网友:
出圖原點沒設好,在cam350用move搬移對齊也可以.

网友:
出资料的时候原点没有设置好。

网友:
离得好远哦

网友:
导入CAM350时候单位要选择英制

网友:
offset 设置问题
出图时选centered 就好了吧

网友:
自己手动对齐就可以了,

网友A(2009-09-17):
offset 设置问题

楼主(2009-10-31):
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
以上的回答已经是解决方法了。

网友:
是这样的赞同

网友(2011-10-11):
引用 网友A:
offset 设置问题

你好,能截图吗? 我学习一下,弄了会没有看到你说的那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