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器件边框的丝印,宽度一般设成多少?

楼主(2009-08-12):
看了POWERPCB的器件库里,好像大都设的是10mil
我现在画封装设置的都是5mil,不知道行不行?大家一般设置成多少?谢谢

网友:
8-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那我就设成8mil了

网友:
5-10mil

网友:
10 mil  太细了有可能板厂会漏掉  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