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跟candence哪个好用

楼主(2009-08-12):
mentor跟candence哪个好用。RT

网友:
mentor wg>cadence>pads>ad>protel>eagle>pcad

网友:
同意!wg易用,allegro精细!

网友:
有的都没有用过

网友:
易用性:EN>CR5000>mentor wg>cadence>CADSTAR>pads>ad>protel>eagle>pcad

网友:
mentor是比较强悍 不过初学很头疼的 而且最要命的时破解很麻烦 而且网上关于mentor的资料教程远没有 Allegro 丰富

网友:
我觉得mentor好些,mentor自带教程,在安装目录下的docs里面!我觉得mentor的算法很好,比如推挤铺通,动态填充等等!但是mentor仿真软件与布线软件的结合不是很好,allegro在这方面做的不错,allegro的仿真工具可以布线和改线,mentor的hyperlynx仿真工具更像是个插件,资料只进不出,icx pro功能没有hyperlynx强,与expedition结合更好,但是,很多仿真模型在icx pro中报错,hyperlynx却可以很好的使用!

网友:
说的很专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