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o的疑问

楼主(2009-08-12):
对于源同步时钟系统,很多资料或datasheet对Tco的理解不尽相同。

如上图所示,共有三种理解:
co等同于data1的时钟到输出有效的时间,
2 Tco等同于data0的时钟到输出无效的时间,
co是data0的hold时间。
不知道这三种理解是否都正确?被这个东东搞得很晕,有些地方在计算Tvb_min的时候用周期T-Tco_max,不知道这样计算有没有问题?

网友:
源同步时序的Data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是以选通信号为参考的
但Tco仍然是时钟开始到数据输出的这段时间
如果你图中的上面的那个信号是时钟CLK的话
所标示出来的Tco是针对Data1来说的

但你给出的三种理解,第一种勉强算是正确的
第二种和第三种理解是错误的
所谓的hold和setup时间都是data以strobe为基准来测量的
所以你下面的那个公式也是不成立的
忽略了选通信号与Data信号的时序关系

网友:
源同步时钟对时序的考量
Data信号的Tco大小或者是Strobe信号的Tco大小对其不加考虑
而两种信号Tco之间的差值才是影响时序的关键

楼主:
首先感谢袁兄的回复。

源同步时序电路也就是同步时钟由发送数据或接收数据的芯片提供,也有不需要strobe信号的,如sdram系统就没有strobe,但也是源同步时钟系统。我画的就是sdram类的时序,第一个信号是时钟信号。

楼主:
假若是sdram时序,我的以上三个理解是否正确呢?Tvb_min是否可以这样计算?

网友:
假如没有选通信号Strobe
可以把clk看作是时钟和Strobe的双重特性
即Strobe的Tco为0(CLK和Strobe信号重合)
图示中如果是读操作时是正确的,读操作时考虑的是RAM Controller的数据时序
而写操作时考虑的是RAM的接收端的数据时序
不能把同一个器件的Tco与Setup、hold时间放在一起考虑

网友:
可以看出来RAM的CLK是延后Data发送出去的
Tvb_min计算式可以的

网友:
首先感谢袁兄的回复。

源同步时序电路也就是同步时钟由发送数据或接收数据的芯片提供,也有不需要strobe信号的,如sdram系统就没有strobe,但也是源同步时钟系统。我画的就是sdram类的时序,第一个信号是时钟信号 ...
引用 网友A:

SDR sdram习惯上不看做源同步吧?
现在比较明确的就是共时钟系统的定义,也叫做外同步,而SDR sdram更多称作内同步,DDR,DDR2 就是源同步了.
CLK和strobe其实一个意思,就是个时间参考基准,先不管这些时钟电路类型的定义如何,总之同步电路的时序方程的建立方式都是一致的,理解数据流向和信号的相互时间关系是关键

网友:
对源同步接口,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Tdo,其实就是对common clock Tco定义的兼容,看各个厂家对自己输出时序参数的定义方式了,通常时钟在相应数据之后输出,但是接收端是不会数时钟沿的(除非多周期采样),所以数据在相应时钟之后输出,接收端在下一时钟沿采样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