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LCD)闪烁问题

楼主(2009-08-12):
各位电子界的高手,我的一款产品最近有点小问题,其中有一部分在开机瞬间,LCD(跟数码管一样的,只不过是灌液晶的)上的数字出现闪跳,大概两秒之后,数字就不跳了,恢复正常,其他方面没什么问题,功能之类的都正常,晶振之类的也是OK的,我们用的是9V的碱性电池,工作电流9~·10mA,开机瞬间会大0.2mA左右,关机电流为2~3uA,为保护作业时接反电源线,烧掉芯片,在电源正极串了一个1N4148,问题就在这里:1、用电池时,开机瞬间出现闪跳,而用稳压电源(外接)时不会闪跳;2、把1N4148去掉,直接连上,开机瞬间也不会闪跳,加上就会,我还用1N4004\1N4001试过,结果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二极管我想保留(之前很多作业时烧掉IC的情况发生),但不知道为什么加上二极管他就开机瞬间会闪跳,是这些二极管的哪个参数不满足要求?是瞬间电流达不到吗?可是这款产品的瞬间电流也只比稳定后大0.2mA左右啊(去掉二极管测得)?,二极管还有那些参数我忽略了吗,因为这些二极管本身是好的,没烧坏之类的,他们的额定电流反向电压都是够的。
还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解释其中原理,推荐一些适合的二极管,谢谢!!!

网友:
可能是刚上电是频率不稳。

网友:
实际上二极管的完整模型应该是电阻、电容,和一个相当于导通电压大小的电源吧。再配合上楼主的供电电池,会不会出现负载效应或者短时震荡之类的。纯属瞎猜~

楼主:
你说的完整模型是指二极管等效的结构还是什么?
负载效应?短时震荡?能不能详细点呢?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解决呢?
求大家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