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孔的问题

楼主(2009-08-12):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四层板在LAYOUT时,过孔从顶层打在第二层了,本来是要从顶层打到底层的,画到一半才发现错误,怎样才可以把所有过孔批量改到底层啊?

网友:
你设过孔的时候没有设为通孔,或者 你只是设了没有用对过孔。

网友:
    通孔过孔都是从顶层到底层的, 从顶层打在第二层的是盲孔.LZ 先确认下所用的VIA 是通孔还是盲孔过孔.亦或只是走线切换是从顶层到二层?而不是顶层到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