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8-13):
电源层的作用是什么,三层板中怎么使用?

网友:
方面布线和干扰的

网友:
啊,还有三层板呀,孤漏寡闻了!

网友:
电源层的作用是什么,三层板中怎么使用?
引用 网友A:

除了单面板是奇数层,双面以上多层板都是偶数层,楼主如果一定要做成三层板实际上和做四层板在加工工艺上是一样的。这里“层”的含义是指铜箔导线的层,不是板材层。一层板材可以加工出两层铜箔导线。四层板常用分配方案:1.信号2.地3.电源4.信号

网友(2009-09-16):
回复 网友B:

完全认同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