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层板

楼主(2009-08-13):
本人对多层板了解甚少,看到别人的贴图.不明白走线拐弯的道理,请教一下高手,能否给解释清楚...

网友(2010-11-19):
我都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2013-06-25):
不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A:
你是问为什么有些线可以走得很短,却偏偏绕了几个弯吧?
这个叫等长走线,一般是走的差分对或阻抗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为什么有些线可以走得很短,却偏偏绕了几个弯吧?
这个叫等长走线,一般是走的差分对或阻抗线。

短的不可以走等长吗

网友:
从这个图上很容易看出来,这几对为差分信号,且做了圆弧等长,而且包地处理了。
好处:差分信号的优点我就不在这罗嗦了。
等长是为了解决信号时序问题,使信号从驱动端到终端所用的时间相同。
圆弧走线,一般在高速信号走线的时候采用,速率不高影响不大,好处大致有两个。 一,使两个信号尽量耦合;二,减少信号反射。
包地处理:减少信号与信号之间的串扰。但如果包地没做好会形成天线,对外辐射。主要是接地孔的距离不宜过大,根据高速信号文献,地孔之间需要保证波长的二十分之一。当然,实际做法肯定不会这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