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 按鲫鱼堂破解不成功

楼主(2009-08-13):
这两天重装了系统,先装了几个FPGA的开发软件和AD,最后才装的pads...死活不成功...把Modelsim的环境变量去掉,结果又报出与ispLever的环境变量冲突...
在此电脑上,和以前安装顺序不同的是,此前是先安装PADS再安装cadence...现在是倒过来,难道与此有关?但是同样的安装程序在别的两台电脑上成功,很是纳闷...

请问下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实在不想重装系统,太多软件,耗时,累死...

所用破解软件和错误见附图...

楼主:
没人帮忙...自顶!!

网友:
按鲫鱼堂破解应该是可以安装成功的,我装了两台机器,一台是XP,一台是Vista,并且在装PADS9.0之前都先装上了AD和Cadence,按照按鲫鱼堂安装都很顺利

网友:
看这错误提示貌似你的license有问题,过期了,和你当前的产品版本不一致

网友:
呵呵  我按那个 makeic 很多次之后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有遇到這情形,好像重新產生一個 License 就可以了.

网友:
安装完毕后执行*.bat文件都时候请注意:保证安装目录名称不要有空格,不要太长。
否则,就手动把那几个文件拷贝到对应目录。

网友(2009-09-14):
一定要关闭杀毒软件,我试过,有杀毒软件装不成功

网友:
遇到這情形,好像重新產生一個 License 就可以了,的确有效

网友:
好像和我装了有点像
第一次装的时候完全成功
后来卸载了,在装的时候就提示没有 License

最后没办法,重装了一次系统
才又装上的

网友(2010-11-15):
唉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不过是9.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