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怎么删除不了啊?

楼主(2009-08-13):
我是新手,在地线上加了过孔,为什么删不了呢?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选中过孔删除就可以啊,怎么删不了呢

楼主:
我是通过选中NET,点右键Seach NET,再Add Via放的过孔,这个选择中就删不了了.

网友:
过孔锁着了吧,我也遇到过,不知过孔为什么灌铜后会自锁,

网友:
肯定是你的过孔是glued的

网友:
你的过孔是glued的

楼主:
已经解决,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