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分割时间距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9-08-13):
在进行电源层分割时,我使用plane area 进行电源块分割,但是分割出来的间距都是5mil,我想把此间距设置宽一些,我试了option选项中,split/mixed plane中的Auto spearate gap设置对此项不起作用。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右键选择shape,然后选中分割的外框,属性 有个修改宽度的 改一下就ok了

楼主:
按楼主的找了下,但是还是没有找到相应的选项。能不能说详细些,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有点糊涂了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是分割线的宽度 还是什么?

网友:
以最外框的shape 的边框宽度为间距闪避. lz 先修改外框shape 宽度,再分隔.

网友(2010-03-09):
    分割层中coper与coper间距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