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有剪切 多余的布线的功能吗?

楼主(2009-08-13):
如图  想把因宽度太宽而 多出来的布线  剪掉

网友:
快捷键E/K,想怎么剪怎么剪,这个是AD独有的功能。还可设定剪切的宽度

楼主:
     E  快捷键里没有   K  啊  ?

网友:
AD9还有中文菜单? 是汉化的吧,不过动作挺快了呀

网友:
有没有切割覆铜的功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按键盘上的E K就可以了,感觉挺新鲜的,以前从来没使用过这个功能,楼上的说是否有剪切铺铜的功能,我倒是很期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p---y

然后铺铜里需要割的地方拉一下, 要穿越铺铜

网友:
6# edalulu0201 嘿嘿,是挺新奇的,真是AD中的達人啊...不過我試了一下,發現E,K挺難用的,是我用錯方法了???還請高人指點,一條線割了半天只是上下各多了一個豁口就像一把沒牙的剪刀P,Y還是好用的...而且我覺得用處也蠻大的...

网友:
可以TABle设置切割的宽度,你的线太宽了切割的宽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