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线的问题

楼主(2009-08-13):
我是初次画等长线,有什么毛病,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空间很大,太松散了,可以绕紧湊一些,线间距可拉大,看起来也美观一点

网友:
最好不要在斜边绕,如果是相邻层绕线时注意尽量避开,不要重叠.

网友:
我还没有布过此类的板子,弄的都是比较初级的。

网友:
线间距拉大些,注意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