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的赶紧提啊!明天培训,可以问他们的工程师!

楼主(2009-08-13):
自己看了两天,对于pads LOGIC做LOGIC封装,PCB封装 再合并成以PART太麻烦了!

    第一个问题 在做的PCB封装中管脚的名称大小什么调节?如下图1
      感觉有点大,在做BGA封装删除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不知能不能把他放到焊盘上做到一一对应!

    第二个问题 我们做PCB封装的时候,需要不需要自己加上SOLDER 等层 如下下图2
      感觉系统在你没有加的情况下 他会按默认处理的(但是一定是会加的)
    第三个问题 PADS自动添加的的SOLDER MASK 怎么比焊盘小5mil啊?allegroprotel都是比焊盘大的啊?!
      因为我是自己直接调用出来的,他显示的是比焊盘小5mil,但是应该是不会小于焊盘的尺寸的!

网友:
管脚的名称大小好象改不了.    加SOLDER层有特殊要求的封装才加吧.   我也有个问题就是做过孔的时候要不要加上第25层呢?

网友:
一般要加

楼主:
一般要加
引用 网友A:
但是看书上的例子他并没有加啊!都是直接做完就用的啊?!因此我才问问的,是不是和PROTEL一样可以自动添加啊?!

楼主:
管脚的名称大小好象改不了.    加SOLDER层有特殊要求的封装才加吧.   我也有个问题就是做过孔的时候要不要加上第25层呢?
引用 网友B:

这个第25层到底是做什么的那?我看了他的属性,没有什么特别的和其他的布线层是一样的,但是他放的位置比较奇怪他和丝印,钢网,阻焊层在一起,是不是类似MULILAYER啊?

   看了关于25层的帖子说的意思是和热风焊盘与内电层连接的时候用的!

楼主:
有问题的赶紧提啊!明天我们培训,可以问他们的工程师!

网友:
SOLDER层有特殊要求的才加吧.
没有的话出GERBER时按照焊盘来出,改成0 SOLDER就和焊盘一样大

楼主:
怎么从已有的PCB文件中导出封装库!??

   在PCB文件中点选元件右键,如下图:

楼主:
看了半天关于PADS的LOGIC的PART的制作,最后才明白原来他的PART制作需要有CAE和PCB两种封装合起来

在你用PADS Power软件设计原理图之前,所要用到的元件添加到原理图设计中时,该元件必须是PADS元件库中的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元件类型(Part Type),一个可以在原理图中使用的有效元件类型必须由以下3部分组成:
1.该元件的CAE逻辑封装,在Power Logic原理图中被称为逻辑符号。
2.该元件的PCB封装(PCB Decal),即元件在PCB(印刷电路板)板上的安装及管脚连接的轨迹。
3.该元件的元件类型封装(Parts),即元件的电气参数和管脚的分配,及元件的原理图逻辑符号与器件的具体电气参数相对应。

网友:
    做PCB封装元件完整的须有哪几层?及相应的用途?

网友:
    layer25层的作用: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36-1-1.html

楼主:
    layer25层的作用: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36-1-1.html
引用 网友C:
    早上就看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