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件的旋转

楼主(2009-08-13):
pads中,原件是不是只能逆时针旋转,不能顺时针旋转啊?

网友:
怎么旋转都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顺时针旋转呢 没研究出来 请教

网友:
你管它是怎么转的,能转到你所需要的们置就可以了。

网友:
    rotate 只能逆时针旋转, spin 你爱怎么转就怎么转.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